BB25团队的请进来交流——我先交一份作业

楼主(2008-06-17):
小车床买回来2个多月了,但工作忙,没多少时间上它,下面这几件零件,是前几天的做的。主要是让大家特别是BB25的队友们看看,作个参考,也希望你们拿出零件作品来,看看这些小床能达到什么样的加工水平
我的短期目标是用2-3年的时间追上不马虎老兄的水平 :=),新手,今年才摸床,砸的不要太狠哦。

NO.1 材质:304不锈钢,用外径16mm钢元做的,车出来后没有抛光,用锉锉了一下,外表更差了

NO.2 材质:304不锈钢,用外径10mm的管子做的,一端带15mm长的M10x.1.0的螺纹,管子壁厚1.0mm。车扣后整体用砂纸抛光。

NO.3 一张小小的全家福,材料全部是304不锈钢

网友:
第一次做就能出这效果,十分的不错啊!

网友:
处女作很不错!

楼主:
不是第一次啊,车扣练习了好几次,把车扣的刀都崩了,最后好好研究了一下刀,磨刀的时候拿现成的螺杆和刀刃比对,发现刀磨的好不好对加工的质量影响很大呀。

网友:
不锈钢车出来很顺的   怎么还打磨?

楼主:
有车刀的纹路,光洁度达不到要求,所以要用砂纸抛光一下

网友:
非常不错的处女作!

网友:
光洁度 比我用铁车出来的东西高太多了  玩床基本就是玩刀  看来一点都不假 活好坏就看刀

网友A:
至于你说的有车刀的纹路 有可能 1  进刀太快 2 切削深度过大 3 车刀没磨好 4速度不够  我用550速度车下来的东西 刀磨的最好的时候 光洁度能接近你现在的效果

网友B:
没车过不锈钢。你是用什么刀车的?感觉光洁度不太好。
1mm壁厚的管也能车螺纹?你车的是细丝还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说的有车刀的纹路 有可能 1  进刀太快 2 切削深度过大 3 车刀没磨好 4速度不够  我用550速度车下来的东西 刀磨的最好的时候 光洁度能接近你现在的效果

图中长的管子是外壁用砂纸磨了的,其他两的小零件没有用砂纸磨。我感觉再精细的车也赶不上细砂纸抛光,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两个小零件的表面其实挺光的,但是一旦在照相机的镜头下暴光,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车过不锈钢。你是用什么刀车的?感觉光洁度不太好。
1mm壁厚的管也能车螺纹?你车的是细丝还是标准的?

不锈钢比碳钢要难车,我原来外委加工的时候,人家一看不锈钢加工费都要多收的。我用的是yt15的合金刀,白钢条也用过。
1mm的壁厚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薄,车丝扣的时候,我用活顶尖把一头顶住,先把“退刀槽”车好,等刀走到接近退刀槽边上时,赶紧停车,刀会凭借惯性滑过来,这时要把刀退回来,从头再走,要两头防着撞车啊。
1mm的壁厚,车M6以上的丝扣时,都要使用细扣了,极限螺距也就是1mm的了,因为螺距1mm的丝扣深度大约就是0.5mm了,再深剩下的壁厚就很薄了,强度不够了。

网友:
不锈钢车出来就很亮了,为啥还要打磨?刀不对吗?

BB25的中心架和跟刀架哪儿有卖?

网友C:
车不锈钢用yt系列的刀不好.钝得快

网友:
赞一个....

我一想到要我用CJM250要车这么小的零件心里就害怕,觉得车床太大了....

网友:
没事 我床比这还大 我还车过0.8毫米的轴呢

网友:
俺还没有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不锈钢车出来就很亮了,为啥还要打磨?刀不对吗?

BB25的中心架和跟刀架哪儿有卖?

可能是各个行业接触的产品不一样,我用的零件基本上光洁度要求都很高,不锈钢车出来是很亮,但达不到镜面那种程度,非得打磨才行,我这份作业打磨用的是细砂纸,还不行的,后面还要用一种抛光用的丝布来磨。
跟刀架和中心架厂家应该有卖的,有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不锈钢用yt系列的刀不好.钝得快

我手头只有yt15和白钢条,白钢更容易钝。还望老大给推荐几种车不锈钢的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各个行业接触的产品不一样,我用的零件基本上光洁度要求都很高,不锈钢车出来是很亮,但达不到镜面那种程度,非得打磨才行,我这份作业打磨用的是细砂纸,还不行的,后面还要用一种抛光用的丝布来磨。
...

要镜面的话车光以后直接用抛光膏+羊毛轮+抛光机,我DIY气动或者液压活塞的不锈钢顶杆就是这么弄,15000转电磨做动力头+羊毛轮+抛光膏+工件低转速+刀架自动走刀,用砂纸的话多细的也出不了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