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调的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08-06-17):
准备买 2212 的电机 和30A 的 电调!!

  朋友推荐说 好盈的电调 很不错?? 事实是这样吗?? 用过的朋友 说说!!

  还有什么电调 好??

  电机 什么牌子的 比较好?? 看大家都用XXD 感觉挺便宜的 那不知道 质量怎么样??

      大家 多多介绍。。。 我是新手 谢谢大家!!!

楼主:
个人 感觉 30A电调 玩固定翼 除了 一般涵道那样的机器 是不是一般 都足够了???

网友:
XXD的还可以我们都用它。好益的嘛。听说线性好,但我们根本感觉不出来,别的嘛不好说,对新手来说。还是玩便宜一点的吧。电机也XXD的了。30A足够了。

网友:
性价比当然是XXD电机和电调
但是为你飞在天上几百米飞机考虑,买好点很重要

网友A:
你要真的很有钱电调就用“Phoenix”,电机就用dualsky

楼主:
那 好盈 是不是 真挺好啊?? 还是跟XXD 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好盈 是不是 真挺好啊?? 还是跟XXD 差不了多少?

资金充裕肯定买好盈咯,想实惠点就买XXD,一份价钱一份货,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什么好多考虑的?
买个电调怎么搞的像买手机,买汽车一样

网友:
新手就选好盈, 老手就选X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真的很有钱电调就用“Phoenix”,电机就用dualsky

是的,看看这个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4125&page=1#pid3076451
凤凰电调肯定是好的,不过,DUALSKY也有相应的电调,质量和好盈的一样好,当然价格也差不多,但和自己的电机配套,电动机线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