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xl电机轴突然断了

楼主(2008-06-18):
飞悬停的时候飞机突然转速下降掉了下来,还好飞的不高掉草地上了。过去检查发现
电机
转动有刺耳声音,拆下电机一看轴居然掉了出来。请问各位大大有办法修吗

网友A:
能修,绝对能
不过亚托好像没有轴单卖。。。

网友B:
只有换轴或买新的电机了

网友C:
你如果不想要了 可以卖给我

网友D:
研究过了,这种电机轴设计有问题,换不下来的.

网友E: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F:
亚拓好像有单独的转子出售,具体联系当地经销商。

网友G:
如果断轴,需要考虑2个问题
1.马达和大齿轮间隙是否过小.
2.马达铜齿是否有可见偏心.

楼主:
看来只能为它默哀三分钟了

网友H:
电机已经扫膛了,重新换一个了,修这个怕不值。

网友I:
怎么小xl也有这案例。。。。。但愿只是个案

网友J:
头会听说

网友K:
惊讶!慰问一下楼主

网友L:
电机的功率太大,造成主轴受不了高扭力、高转速。原来的XXD 2217S用3MM轴也出现经常断轴问题,现在用4MM主轴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要暴力还是XXD 2217S,但是如果你们想用既暴力又省电的无刷电机,很抱歉,目前还没有研发出来,因为能量是遵循守恒定理的。

网友M:
能量是遵循守恒定理的。
很赞成。
问题是怎样在暴力和省电间取得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