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塑料波箱

楼主(2008-06-18):
很初级的选手,想请教M26金属波箱比塑料的好吗?个人觉得是不是塑料原配的更好呢?

网友:
塑料波的齿轮的精度比金属的好,塑波的噪声比金属的小,比金属波更顺。恒龙的金属波质量太一般啦,有些地方还不如塑料波,当然拉强度比塑波好。

楼主:
谢谢了!我也感觉塑料的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也感觉塑料的好些。

忘说了一点,金属波的电机比塑料波的好,钮据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说了一点,金属波的电机比塑料波的好,钮据大很多

扭矩大的话是不是说转速低点?如果转速相当的话是不是电流要大点?听说电流大了容易烧电路板,是不是配金属变速箱的电路板比较容易烧?

呵呵

网友:
我也关注这个金属波,我的塑料波已经快不行了,在轮子被卡的时候里面有扫齿的尖刺声音,听着很吓人.
金属波的电机真的扭力大些吗?那就很好啊,金属齿轮是需要磨合的.

网友:
好象金属波的可以任意控制车速吧?塑料波的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2008-10-05):
还是那句话,家里玩玩,塑料很好,外面跑野地,还是金属的靠的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