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手收到旧450之后...问题汇总,总各位兄弟帮忙,谢谢大家...

楼主(2008-06-18):
或者有的问题我没找到连接,如果大家知道帮我附个解决方案的连接也行,再次感谢了...

飞机是旧的GL450AD版

主轴是弯的...不过送了六七根主轴..1.换上了感觉还是有些抖,从顶上看还是能看出晃动...是怎么回事,正常应该不晃不抖的吧?

金属件应该没变形...

2.现在有个问题.接通电源,电调会先连着响2声,然后规则的响五声...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因为不知道电调的牌子

3.然后推油门,电机开始转,我发现油门过了一半,再推到顶转速也不会再增加了,始终一个转速....

这是怎么会事呢,马达坏了?

6EX的控太复杂了...我弄不懂....看说明也头疼...

4.另外240改的401,是不是看401的说明书就行了呢?

5.还有GL405AD的浆夹非常紧吗?不拧螺丝都觉得很紧,现在上螺丝只是固定的作用,不能调松,只能调到最紧....

网友:
模型中国论坛(原模型三国) 提示信息
对不起,请不要从外部链接下载本论坛的附件。

网友:
如果主轴是直的但是还抖,那就比较倒霉 -- 中联被炸歪了。

GL本来金属件材质就很差,只要炸过,要说金属件不变形就很难讲,所以建议LZ还是仔细再检查下吧

网友A:
1.换上了感觉还是有些抖,从顶上看还是能看出晃动...是怎么回事,正常应该不晃不抖的吧?----看看主轴轴承,还抖就把整个悬翼头拆下看抖吗??   还抖就是主轴轴承方面的问题,不抖就是悬翼头问题...

3.然后推油门,电机开始转,我发现油门过了一半,再推到顶转速也不会再增加了,始终一个转速....------从新设定油门行程

6EX的控太复杂了...我弄不懂....看说明也头疼...------很简单的多看看说明书就懂了

5.还有GL405AD的浆夹非常紧吗?不拧螺丝都觉得很紧,现在上螺丝只是固定的作用,不能调松,只能调到最紧....--------------有这种现象!  波纤的话磨下桨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上了感觉还是有些抖,从顶上看还是能看出晃动...是怎么回事,正常应该不晃不抖的吧?----看看主轴轴承,还抖就把整个悬翼头拆下看抖吗??   还抖就是主轴轴承方面的问题,不抖就是悬翼头问题...

3.然后推油门, ...

真的非常感谢,也谢谢大家,不然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真挺无奈的..

欢迎大家多指导

网友B:
。。没飞过GL,
解释一下2、3的可能性之一。
2、正常。。无刷电调自检
3、一个是油门行程不对。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打开了定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飞过GL,
解释一下2、3的可能性之一。
2、正常。。无刷电调自检
3、一个是油门行程不对。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打开了定速模式。

定速模式?请问如果调到正常模式呢?

楼主:
油门已经调了,五个点,按照资料里面,调的螺距和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