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平衡翼射了

楼主(2008-06-18):
在这里给SJM提个意见,那个新版的平衡翼实在不怎么样。这是我买的第一架SJM所以旧版的实物没有见到过,但是至少有一点肯定,他们都是有固定螺丝的。

昨天我继续装我的325SE,那对新的平衡翼拿在手里就有点发怵,因为就是两块塑料片上面挖了两个洞。平衡杆的两端有螺纹,看了前两天的帖子知道是直接把平衡翼拧上平衡杆。试了试,发现洞太小,平衡杆的螺纹又不是自攻的,拧不进。于是用附带的内六角螺丝刀扩了一下孔。结果拧是拧进去了,但是发生了滑丝。这个平衡翼的材料有些弹性,所以即使滑丝了也不容易拉出来,必须拧着拉出来。但是光拧不拉的话又原地不动,很尴尬。于是我上了一些螺丝胶防止滑动以后又把它拧了回去。另一块平衡翼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我没有多扩孔,把开口扩大一些以后就攒足了劲拧了上去,还算比较紧。

因为不确定平衡翼是否左右一致,我通电想看看转动起来的情况,结果油门推倒30%左右开始抖,推了两次后,“嗖”的一声,那个比较松的平衡翼飞了出去撞倒墙上,留下一个小坑。

事后想想这样的平衡翼真是难用,又不保险
第一,平衡杆的螺纹不是自攻的,所以必须很费力气的拧进去。在旋翼头已经装上飞机以后再拧,动作尤为尴尬。
第二,平衡杆上的螺纹太浅,这种螺纹拧金属还过得去,但是塑料很容易滑丝。一旦有些滑丝,由于塑料的弹性,容易造成射桨。
第三,这样的平衡翼调整不方便。如果拧得松了,无法保持固定角度。拧得紧了,要想调整角度就必须用很大力气固定住铜球那一端然后去拧平衡翼

于是上淘宝看了看零配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副平衡翼要50元。看照片好像是碳纤的,有固定座,考虑到不是消耗件,倒也值了。但愿旧版的配件还没有停产。

个人对这个新版的改进和头罩比较失望,如果提供多个价格和配置,我情愿多花点钱买个可靠的。

网友:
我的是SJM 400,还没有其飞过,平衡翼是有点松,不知道会不会射了

网友:
楼主不应该去扩孔的

网友:
同情一下,还好你关键部位安全。
塑料件不能用螺丝胶,要用502,ab胶才适合。

网友A:
沒事亂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事亂擴孔~~~~

问题是不扩孔太难拧了。后来想一想,应该把平衡杆拆下来夹在台钳上拧。

网友B:
用小刀把孔的入口搞一点斜口,杆就很容易拧进去,拧的时候紧紧的感觉才踏实

400全部是这样装的,至少我的飞那么久没射过(不要说射,就是想拧出来也不容易)
至于说调整,一次调好了以后就基本不用动
最好装置前先用尺量好对称位置,标上记号,一次就把它上好(我的400是用调好对称的铜锭作为定位标准)

新版的头罩造型不错,就是对喷漆有点抗拒,不利于我们这种随手涂鸦派,这几天一直想找时间去买瓶专用底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刀把孔的入口搞一点斜口,杆就很容易拧进去,拧的时候紧紧的感觉才踏实

400全部是这样装的,至少我的飞那么久没射过(不要说射,就是想拧出来也不容易)
至于说调整,一次调好了以后就基本不用动
最好 ...

呵呵,多谢斑竹指教。

我收到的头罩没有喷漆,塑料的连切割都没有切,整个儿一个大饮料瓶。有一大张帖纸,不知道贴上会不会好看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扩孔太难拧了。后来想一想,应该把平衡杆拆下来夹在台钳上拧。

还有单个拧起来是费劲,不过两边同时装上拧就很轻松了,而且也不用台钳

网友:
問題解決就好.........用正確的方式施工才是正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