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给我推荐一款充电器!(能同时给两个11.1V锂 ...
[求助]大家给我推荐一款充电器!(能同时给两个11.1V锂电充电)

楼主(2008-06-18):
大家好,
最近想买一款
充电器
,
但是不知道该买什么,
大家给我推荐一款能同时充两个11.1V的充电器吧,
最好价格不要太高,
性价比高一点就好了,
先谢谢了!!

网友A:
一个3S的不够就买两个好了

网友B:
http://www.ouravr.com/bbs/bbs_list.jsp?bbs_id=1026(这上面有你要的,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用LCD现示可充放电,可充镍氢/镍镉和锂电,二节单独控制,缺点没外壳)

网友C:
好像3E的可以,不知道是可以同时充2S还是充3S你去看看吧。

网友:
很简单啊,只要能充6片的都可以,但自己要改一下做一调转换线。。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94e7ac1090ebabbf3b6c478d30227d1.jhtml

网友:
http://www.777model.com/productvist.asp?id=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