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机夹车刀和数控车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18):
普通机夹车刀和数控车刀有什么区别?有知道的解释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最大的区别就是价钱。。。

网友C:
无忌论坛有个机械行业的贴,从那个贴获得一点印象,是其中一个区别好像是强度,刚度。因为数控车经常要高速切削,强力切削,但又不可能无限增大刀杆,因此看着普通的一个刀杆,经常卖2,3百。

网友D:
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