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8-06-18):
1100毫安的镍氢
电池
的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能达到八九安吗??同样容量的镍镉呢??

网友A:
龙生龙,凤生凤,电池也有三六九等。不清楚就要自己大概测测了。

网友B:
LZ ,达不到8-9A,镍氢的瞬间电流可以到6-7A左右,最大放电电流可以到4A,但是电压会跌得非常厉害,会跌到0.8-0.9V;镍氢的平滑放电在2A左右是最好的。
同样大小的镍镉只有600-700MAH,但是放电可以达到你说的那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