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又一个倒档箱设计图

楼主(2008-06-18):
滑动上方的齿轮实现倒档和不倒档的切换,大家看看可行吗?根据yu95960 的提示想出来的

网友:
不行,力矩变了。

你还是拿个现成的倒档器算了。

楼主:
现成的倒档器输入输出成90度,并且太笨重,不好安装,我还是想自己做一个轻一点,小一点的

网友A:
如果输入轴的转速不变,倒挡后的输出轴的转速是倒挡前的三倍.
因为输出轴的大齿轮的半径是小齿轮的三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成的倒档器输入输出成90度,并且太笨重,不好安装,我还是想自己做一个轻一点,小一点的

呵呵 我的就是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轴的转速不变,倒挡后的输出轴的转速是倒挡前的三倍.
因为输出轴的大齿轮的半径是小齿轮的三倍.

第二个图倒档后的输出和输入速度是一样的,右边三个齿轮尺寸是一样的,左边两个大齿轮尺寸也是一样的,左边是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