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这种形状的轨道

楼主(2008-06-18):
如图 红色为拖板 蓝色轨道/
圆形的 A型的都有,为什么这种就没有  不会是因为精度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A:
这种结构的在台钳里使用的很多,用在车床上会左右移动,精度不好.

网友:
模具里的滑块就用这种轨道

网友:
估计加工起来要费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在台钳里使用的很多,用在车床上会左右移动,精度不好.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精度难控制

网友:
圆形轨和山形轨的好处是在重力(或压力)下可以自定心,消除游隙。你图上的轨没这个能力。想要“0”间隙只能依靠零件的精度,这显然是不合理与不经济的。
不过这种结构其实就是矩形直线导轨的结构。只不过直线导轨可以依靠滚珠与沟槽之间的过嬴完全消除间隙,实现预载荷。

楼主:
看来结构比较合理又容易加工 精度又高的 还是圆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结构比较合理又容易加工 精度又高的 还是圆形。

不一定的吧,看一些资料上说,精度高的应该是A型的导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的吧,看一些资料上说,精度高的应该是A型的导轨的吧?

相对而言

网友:
这种还不如燕尾槽,关键是燕尾槽不好磨,不然模友们也不用天天面对高价的直线导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