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MONO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8-06-18):
650MM长度的MONO
用什么
电机
和桨 比较合适啊

网友A:
B28L~B28XL都可以,如果不计航行时间和重量用到B36电机也可以, 如果电池用7.4V~11.1V的建议用3600~4200KV 桨用29~33直径,螺距系数1.4的桨会比较合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5573&extra=&highlight=&page=2
上面是我们现在在用的MONO1

楼主:
恩 谢谢FX老兄~~~~~~~~~~~~~

网友B:
28--的电机可以破百吗?

网友C:
2860就可以

楼主:
2860的话 多少KV的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