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副翼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8-06-18):
第一次做飞机,想让副翼同时具有襟翼的功能,两个舵机都快安装完了,才意识到我的6EXHP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有办法弥补吗?不知道混控这东西能不能解决问题,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
有混控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设两个混控,一个是副翼通道带襟翼通道,两个通道反向;一个是襟翼通道带副翼,两个通道同向。

楼主:
谢谢两位,我再想想

网友:
Hp版没这功能,AP版才行

楼主:
我已经在考虑换控了,废了这么大的劲,而且自以为做得还不错,一定要完美点。
没用过JR的控,都不熟悉,问资深玩家们几个问题:
1.        发射机JR9XII: NET-239ES和NET-239HS有什么区别?
2.        不想买10DS,太贵了,又用不到,只是想知道770S 都比10DS差在哪里(除了10通和7通外)
3.        PCM JR9XII和JR9XII有区别吗?通常市场上的JR9XII 能有多少种型号?那位能简单介绍一下吗(也包括接受)。比如哪个是油鸡用的哪个是直鸡用的,哪个直鸡油鸡都可以
4.        若想配多个接受飞固定翼,国内有能替代770S 的6通接收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JR不分飞机和直升机, 飞机有条件上 10DS,是二次变频的,距离和抗干扰要强点

网友:
我用的就是JR PCM 9X2  是变频全能版,固定翼,直机,滑翔机,都可以用,手感还行。也不是很贵。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老师

网友:
花30块钱买个混控器就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