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KV1200 2208 + 8040直驱桨, 3S下全油静推力有多大?

楼主(2008-06-18):
有没有哪位前辈测试过, 全油门静推力有多少克力?

楼主:
第二个问题, 如果飞行时一直全油门, 电机是否受的了?

电池是标称持续15C 1300mAh的普通杂牌电池, 电调是杂牌标称25A的, 估计问题不太吧.
现在就是担心电机一直全油, 会不会过热?

网友:
不会。。。我用的SEKO电池。3S 12C 1200MAH 一半多一点就可以垂直爬升。电机电调电池温度都不高。KT330 重350G左右。电调是XXD20A。。9050浆拉力估计400G左右。。感觉离测试数据还有好大的差距。。我还有4快垃圾电池。。。3S 1300的。。起飞重量360G左右。。满油门才能刚刚吊机。。。郁闷!

网友A:
没说重点。呵呵。全油门电机电调温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重点。呵呵。全油门电机电调温度正常!

多谢了.
问题二解决.

问题一继续求解.

网友:
我新手 帮忙哈

A2208 KV1200
GWS9050HD桨:11V 10.8A,8030转,推力600克。10V 9.1A,7580转,推力536克。(250-350克 KT3D的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HY8060桨:11V 10.6A,8100转,推力560克。10V 9.4A,7650转,推力500克。(300-500克电动小3A的配置,3S 10-12C,1000-1300mAh)
HY8043桨:11V 8.2A,9500转,推力618克。10V 7.2A,8880转,推力540克。(300-500克普通固定翼配置,3S 10-12C 800-1500mAh)
GWS1047RS桨:7.5V 9.6A,4880转,推力443克,7V 8.8A,4720转,推力410克,6.5V 8.1A,4530转,推力370克。(250克 KT板 3D配置,2S 800-1200mAH)
HY7060桨:11V 9.2A,9030转,480克,10V 8.2A,8480转,推力425克

楼主:
继续求解.

期望的是能达到 450克力. 这里如果输入功率在80W左右就好了.

楼主:
中午人比较多, 顶起来, 继续求解.

哪位有测试工具的前辈帮忙测一下吧, 多谢了.

网友(2009-01-02):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