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后边的字母型号都表示什么?

楼主(2008-06-18):
亚托450有这么多型号450SE/GF/SEV2/XL什么的都是什么意识还是只是材料的不同啊?

网友:
只有些小的变化吧!

楼主:
咋没人解释呢!等~~

网友A:
SE: 碳纤侧版,全金属,3550KV电机,木桨,3mm横轴
SE GF: 玻纤侧版,全金属,3550KV电机,木桨,3mm横轴
SE V2 :碳纤侧版,全金属,3700KV电机,碳桨,4mm横轴
XL: 塑料机身,全塑料件,3550KV电机,木桨,3mm横轴
S:铝合金侧板,中联金属,其他塑料,3550KV电机,木桨,3mm横轴

网友:
楼上讲得真详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 碳纤侧版,全金属,3550KV电机,木桨,3mm横轴
SE GF: 玻纤侧版,全金属,3550KV电机,木桨,3mm横轴
SE V2 :碳纤侧版,全金属,3700KV电机,碳桨,4mm横轴
XL: 塑料机身,全塑料件,3550KV电机,木桨,3 ...

火星先生就是跟地球人不一样,思路清晰、列表整齐、文字简练。

感谢火星先生,提供技术资料与模友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星先生就是跟地球人不一样,思路清晰、列表整齐、文字简练。

感谢火星先生,提供技术资料与模友共享。

网友:
火星就是火星  好样的

网友:
版主及各位兄弟见笑了。。。
刚好在线,也只能回答些力所能及的问题而已。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XL不是CCPM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