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混控板的区别?

楼主(2008-06-18):
有刷电调和混控板有啥区别啊,知道的帮忙啊,

网友:
不会吧,你可是这个时间注册的哦--------注册 2007-4-6,现在还分不清楚电调和混控的区别,发帖混分吧。

网友:
呵呵,我到是真不知道。哪位解释一下呀?

网友:
有刷电调,顾名思意就是有刷电机的调速器,是给有刷电机调速用的;混控顾名思意就是混合控制,就是用它可以控制两个通道或者两个通道以上的工作模式。比如说,混控1---2通道(这个一般是属于三角翼混控模式),1通道是副翼,2 通道是升降舵。要是像飞翼这样的飞机,只有两个可动翼面(也只有两个舵机),如果不用混控就没有办法完成升降和转弯两种动作。要是用了混控以后,你打1通道的摇杆,两个舵机就以不同的方向运动,这样就带动两片翼面向不同的方向动作,从而完成转弯,横滚等等动作;要是打2通道摇杆的时候,两个舵机就以相同的方向运动,带动翼面也以相同的方向动作,只有就可以控制飞机的升降了。

网友:
多谢LS的大哥!不过没说无刷电调啊,请教~~~

网友:
无刷电调和有刷电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还需要说吗,晕!!!!!!!!!!!!

网友(2008-07-20):
感觉电调不分有刷无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麻烦你把有刷电调用在无刷电机上面试试,看它转不转。还是去电调版块看看再发言吧兄弟!!!!!!!!

网友:
有刷和无刷区别大了

但看字  一个有 一个无就知道了 哈哈

  无刷电机的威力很猛 不能小视

网友:
有刷的连电机有2根线,无刷的是3根线,差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