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ma的上下浆转是方向相反的吗?

楼主(2008-06-18):
我的被拆之后再安上机身转得厉害。

网友A:
是相反的,看看你控的微调位置对不对,还有就是4合一上面有感度调整的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B:
当然是反向的了.晃得厉害是因为马达线插反了.转速不成比例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