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非标准尺寸的孔

楼主(2008-06-19):
咨询各路神仙,1.47MM这样的孔怎么打出来。小齿轮的安装孔比电机轴都小0.03毫米左右,是用什么方法加工出的?

网友:
有1.4的钻头吧?直接钻出来就差不多啦。

楼主:
钻了几个,1.4MM的冷压不进去,把电机轴压变形了都。后来在煤气灶上把零件烧红了插也插不进。石女啊

网友:
是实心工件么,如果是实心工件,把1.4mm钻头刃磨偏,就是两个刃不对称,这样钻出来会大于1.4mm,具体能到多少看你磨偏多少

网友:
铜的孔,磨把扁钻,多试几次行的

网友:
把电机轴磨去一点

网友:
1.5钻头挑一下,有小三丝的.也可以买到1.45的钻头.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上两张照片。做简易桨夹。这个打了1.4的孔,因为是深孔所以直径给扩开了,超过1.5毫米。用胶水粘合固定。要买1.3的钻头试了

网友:
如果有很多孔要打,可以买1.5的钻头,磨细了用。

网友:
磨一下钻头,除非你技术高超,否则磨得一定有点偏,也说不定就歪打正着了呢,不是开玩笑哦。

楼主:
看来磨偏钻头是正道。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石女

可惜我还没碰到过石女,我同学碰到过了,挺搞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还没碰到过石女,我同学碰到过了,挺搞笑的

那就讲讲吧,如果不好公开说,给发个站内短信也行呀,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磨偏钻头是正道。谢谢各位

看来石女得用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