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6-19):
SJM390和SJM430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390 430是说浆的尺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JM390和SJM430有什么区别..谢谢

*                                             430                                                   390

起飞重量:                      约1750g                                               1450g
主軸与尾轴距离:          630mm                                                 550mm                                这表示两者的尾管和皮帶长度不同
主桨尺寸:                      430*40mm                                          390*35mm
尾旋翼尺寸:                  81*23.5mm                                          755*21.5mm
副翼杆:                          3*390mm                                             3*340mm
电机尺寸:                       36.5*48mm                                         36.5*43mm
ccpm舵机:                     标準大舵机(如3003等)                       中型(如9650,5245等)
机身:                              金属加强板和尾管支架                        无
机壳标配                      园型                                                         方型

其余零件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