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安装齿轮

楼主(2008-06-19):
新买的
电机
、齿轮,发现齿轮可以轻松套到轴上。
用什么办法固定呢?用胶可以么?
论坛搜了一下,好像用厌氧胶比较好,一般什么地方有买的啊?
我拿AB胶粘了下,不知道强度如何。
请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象004号机的那种小电直,铜齿敲打进尾电机主轴上就行了。。它的铜齿孔是一头大一头小一点的。
如果是450级别的电机铜齿的侧边还有一个孔,要用紧锭螺丝上进去顶着电机主轴的。螺丝上可以加点螺丝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火狐100,铜齿轮上没有设计顶丝,也不是过盈配合。
别人的火狐100都是啥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