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改无刷后为什么向左侧倒得厉害?

楼主(2008-06-19):
请教下: cupid改无刷后,用的是皓业的20A电调(个人觉得线性不好),马力很足,但一起飞就向左侧倒得厉害,原来用370电机时副翼微调基本上是居中,但现在都打到了最右了,还是会向左侧倒,是不是动力太猛的问题。注:尾电刷也改成了cn12,配4030桨。

网友:
没玩过cupid,但你的现象感觉是十字盘没调平。

楼主:
十字盘调平了啊,用370电机就没这么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重心偏了呢?

楼主:
今天换回了370电机,悬停很听话啊,是不是动力太猛了?或是电调不好?有改过的请指教下!

网友:
应该只会出现锁尾不好的问题,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锁尾非常不好,到处追着jj跑,累啊

楼主:
还是换回我的370,悬停得比较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非常不好,到处追着jj跑,累啊

像丘比特这类使用尾电机的电直改无刷,采用的无刷电机动力应该尽量接近原370有刷电机,否则会因尾电机动力不够造成不锁尾。

楼主:
我用的是2630的外转子电机,是不是动力太猛了

网友:
2630动力太猛,用2030或2040就足够。

楼主:
那我先留着以后自己再做个小jj用,还是用2030,上回模展也淘了一个

网友:
你的电机2630看着太大了,不太合适这个飞机,我看有人写用ESKY的电机,相当于400级飞机用的.还有就是20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