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

楼主(2008-06-19):
琢磨了一下,不知方法对不对?
机机往下掉,推油门,飞高了,降油门。
机机往左倒,右方向舵,往右倒,左方向舵。
机机往前倒,拉杆,往后倒,推杆。
机机右旋,副翼左,左旋,副翼右。
就是舵量不好控制,要多练

网友A:
在模拟器中多练就会找到感觉的,不要刻意去记打舵的方向

网友B:
一般来说,都会向左自旋,
自旋到背面,方向和升降就都是相反的喽

网友C:
嗯,你说的是正确的。
补充一个在飞行匹萨学来的小窍门:
飞机背面朝自己的时候,看机头;腹部朝自己的时候,看机尾。然后套用你刚才说的方向舵和升降舵打舵规律。
但在实际练习中,如果靠这些反应,会来不及的。
不过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练习,先靠脑子想,后来就不需要动脑子了,我练扭力滚到后来,脑子可以想别的事情了。。。。。。

网友D:
看这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0013&extra=page%3D1

网友E:
正吊时是这样打舵的, 多练就行了, 练多了可以做到预判, 到那时你就可以稳稳的吊住机机了

网友F: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现在吊机就可以想 别的事了,除了方法外,就是练习,形成条件反射就OK了

网友G:
吊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练习了,除非你是天才。

网友H:
多多练习熟能生巧的

网友I:
我感觉大飞机 都不自旋! 没感觉....

网友J:
说了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