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推荐

楼主(2008-06-19):
飞了V3、雷鸟、004,想换一个高级点的,大家有什么推荐,谢谢!!!

楼主:
不大懂配装

能不能有RTF版的,到手就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有RTF版的,到手就飞!

已经n多老鸟提醒过啦

到手就飞 = 到手就炸

淘宝上有些SJM卖家好像有卖自己装的RTF。不过个人觉得还是自己配好,对各个部件和设定都很熟悉才能少炸鸡。

网友:
印象中sjm好像有325le的rtf版本........配的控好像是futaba的6ex~~!!!
建议大大可以跟厂里联络.........!!!

楼主:
谢谢tristone

不过我不会盲目起飞的,先在光滑的地面小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