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飞越v2的横轴铝套锁紧后大桨夹无法转动

楼主(2008-06-19):
今天摔机更换了横轴,使用飞越v2的横轴铝套,螺丝锁紧后发现大桨夹无法转动了,原来的小铝套拆下后发现横轴垫圈都被磨烂了,有碰到过同样情况的大大吗?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横轴铝套
磨损严重的o圈

楼主:
是不是装上这种铝套后要把桨夹里的垫片取出来?请大大们出出主意

网友A:
这个和YTV2是不通用的,我打过电话问了小刚拉,是用在飞越塔罗V2上的,呵呵.

楼主:
ytv2的铝套把o圈磨烂了,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能避免磨烂o圈,请教大大们是怎么做到不磨坏o圈的,我现在把桨夹里面的轴承和推力轴承之间的那个垫片取掉了才能装这个铝套,不知道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