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飞机的美化

楼主(2008-06-19):
喜欢自己做飞机的朋友,向你们请教,蒙皮外面用即时贴美化要注意什么?经常会掉下来,特别是油鸡

网友:
我的机子都是买的,蒙皮也会掉

尽量保持清洁吧,否则油泡久了,皮肯定掉

手都会掉皮,何况飞机呢,呵呵

网友:
我每次飞完后要擦个4、5遍,很用力、很专心得擦,蒙皮还老是翘起来,要掉,还是玻璃钢喷漆的好。

网友:
想办法更改排气孔的位置啊

网友A:
想要皮不掉很简单。
新飞机到手第一件事不是装发动机,而是用502处理所有蒙皮的接缝
这种整后就不用担心以后会吹起皮了。

不过飞过的飞机就没什么用了,只要沾油,时间长了肯定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皮不掉很简单。
新飞机到手第一件事不是装发动机,而是用502处理所有蒙皮的接缝
这种整后就不用担心以后会吹起皮了。

不过飞过的飞机就没什么用了,只要沾油,时间长了肯定会掉。

好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B:
新机到手,喷一遍罩光漆,不知道是否管用,下一个飞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到手,喷一遍罩光漆,不知道是否管用,下一个飞机试试,,,

会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