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3机做冲电器?

楼主(2008-06-19):
俄想用普通mp3机的充电功能改做
充电器
不知荇不行如果行得通的话拉就爽拉!请高手指点一下可行性!

网友A:
可以做,但并不会是你想得那么爽!

楼主:
俄先试试做一个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效果会让你很郁闷的..
嘿嘿...

楼主:
实际效果会怎么样列?请高手明显!

网友C:
实际效果俺说不太好,只知道等待充满会相当郁闷。

楼主:
充电时间超长?

网友A:
原帖由
gelgoog
于 2008-6-20 08:58 AM 发表
充电时间超长?
是的,一般mp3充电器只有150ma电流,还有输出电压不稳,会容易充坏电池的,还是不省这个钱了

网友D:
我是搞MP3的
我告诉你,绝对充坏你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