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能量转换

楼主(2008-06-19):
大家知道浙江安吉有个"天荒坪"水库吗?蓄能型水电站.什么叫蓄能型水电站?就是把水用水轮机抽到山顶上存起来,然后再冲下来发电,而且发电用的水轮机就是抽水的水轮机,光从效率和能量转换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病?但它确实在运作,目的是什么?用廉价的电换取高价的电,也就是说发电厂的电是不用白不用的,因为发电厂不会因为用电量少就停下来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查,或者去实地看看.所以人一定要有想法和敢于实践,光动嘴皮子是没有用的

网友:
因为有用电高峰期的低峰期的原因

网友:
大亚湾核电站也有配套的蓄能电站,不过那是因为核反应堆一旦开始工作就不能停下来,为了使反应堆负荷稳定,在用电低谷时以水的位能形式把一部分核能储存起来,否则核电站没有外部负荷会导致浪费反应堆的能量。

网友:
电能如能存储就省事了,蓄能型水电站是没办法的办法,锅炉和电机有一个最小出力点.再低就会熄火或停运甚至破坏电网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知道浙江安吉有个"天荒坪"水库吗?蓄能型水电站.什么叫蓄能型水电站?就是把水用水轮机抽到山顶上存起来,然后再冲下来发电,而且发电用的水轮机就是抽水的水轮机,光从效率和能量转换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病 ...

这个例子举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知道浙江安吉有个"天荒坪"水库吗?蓄能型水电站.什么叫蓄能型水电站?就是把水用水轮机抽到山顶上存起来,然后再冲下来发电,而且发电用的水轮机就是抽水的水轮机,光从效率和能量转换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病 ...

电厂的电送到电网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没有用廉价电换高价电的问题,实际上是电厂为了增加单位燃料产出电量做的努力。如果用电少,电厂的发电效率会降低,而且有最小出力的限制,总是有电的浪费,所以使用蓄能发电是减少浪费的手段。用电波谷的时候,电厂将自身发电的一部分蓄能,在波峰的时候释放,总比波谷时浪费所有的多余电能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知道浙江安吉有个"天荒坪"水库吗?蓄能型水电站.什么叫蓄能型水电站?就是把水用水轮机抽到山顶上存起来,然后再冲下来发电,而且发电用的水轮机就是抽水的水轮机,光从效率和能量转换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病 ...

这个是初中物理书的内容,相信合格的中学生都知道。

网友:
一般是夜里用电少。但是夜里汽轮机、锅炉不能停,停一次很麻烦,很费钱。
不但不能停,而且负荷低了也不行。负荷低了,锅炉燃烧不好,会灭火。这个时候就要烧油助燃。
并且机组在低负荷下效率很低下。
那怎么办呢?
既然负荷不好降下来,那就抽点水存起来吧。
等白天用电高峰再放出来。
这样就解决了火力机组和核机组的负荷难以降低的问题。

网友:
且发电用的水轮机就是抽水的水轮机,
这点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发电机组的水轮机是怎么抽水的?

网友:
其实楼主的意思和大家的一样,就是说:发电站在用电低峰时输出功率不能为0,这个时候有很多“富余的”电,这个时候的电确实是不用白不用,可以把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就是抽水到高处储存)。但LAOZ老先生的水燃料方案,里面的发动机运转给发电机供电去电解水,这个时候发动机没有“富余的”能量,只能依靠热机加入混合气时效率大幅提高来省油。和LZ这个方案应该不是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