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飞机的 接收机 和 动力电原 分开 怎么样 ?

楼主(2008-06-19):
固定飞机的 接收机 和 动力电原 分开 怎么样, 是分开的好还的合在一起的好 ?

楼主:
固定飞机的 接收机电源 和 动力电原 分开 怎么样, 是分开的好还的合在一起的好 ?
上面少字了

网友:
分开好.

但许多小飞机, 为了省钱及省重量, 也可以不会的.

网友A:
当然是分开好~~一来避免干扰,二来避免接收机供电不足~~只是一般小飞机很少用~~50cc以上、甚至100cc汽油机才考虑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分开好~~一来避免干扰,二来避免接收机供电不足~~只是一般小飞机很少用~~50cc以上、甚至100cc汽油机才考虑用~

相当于 50CC汽油机级别的油改电?
如果是油机的话, 再小的级别, 都是接收独立电源的吧.

4楼的, 不建议你油改电了.
以后电改油时, 还要找你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 50CC汽油机级别的油改电?
如果是油机的话, 再小的级别, 都是接收独立电源的吧.

4楼的, 不建议你油改电了.
以后电改油时, 还要找你帮忙.

对你说的第一点:甲醇机绝大部分都没有接收独立供电~~舵机是直接插在接收机上的~~就是说,舵机和接收机是共用一组电源的。这样的电源只能用小级别的舵机,如果舵机大了,耗电量严重,一般是不会和接收机共用电源的,否则几个舵机同时工作时,电流较大,而接收机会暂时得不到电量供应(失压)而导致失控~~汽油机上甚至有3套独立的供电系统。一套电源给CDI,一套给接收机,一套给舵机。

对第二点,
好啊~那是没有问题的~~
看看你的布丁机能否装上我的50cc汽油汽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