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说升级不容易

楼主(2008-06-19):
我的SJM 500 V1已经趴窝一周了,看来这周得继续趴窝了....上周二炸机后, 主桨全炸完, 考虑到原厂的大桨实在是贵, 所以就下定决心升级桨夹, 事先已经问过客服MM, 升级桨夹要换中联, 使用的横轴螺丝也变成6mm的了, 所以就找人订了桨夹,中联,和横轴螺丝, 没想到东西寄来后, 发现中联固定孔变了.....原来的中联固定螺丝用不了, 就没想明白,既然是买的升级件, 玩家手头肯定就没有配套螺丝了, 为啥固定螺丝都不配一颗..好吧, 只好再订螺丝,顺便又订一些配件, 今天总算收到了螺丝, 开始修机机了.....拆螺翼头,拆尾管, 换尾管,换皮带,换主轴,上皮带轮,大齿盘 上十字盘,上新的中联 ..咦? 怎么卡住了? 中联塞进一半就卡住了, 拿出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在中联固定孔边好象有一点点毛剌...主轴到那就卡住了,因为是根新主轴,不敢使劲塞, 就顺手把旧的主轴拿过来塞, 想看看通一通能不能好, 结果左塞右塞还是卡住...用力旋转加塞可以进去一点, 但转得几圈中联就变烫了...摩擦发热的原理得到了充分证明....看来这个中联还是用不了啊, 怕就算勉强拧到位了,就再也拆不下来了...唉, 这种问题应该是加工时的精度问题吧? 准备明天去找卖家了...厂家应该给换的吧
顺便问个问题, 主轴上有两个皮带轮定位孔, 换了430桨后,要不要换用下面的定位孔以升高旋翼头? 升高旋翼头后操控上会有啥变化? 还是主轴更容易变弯了? 呵呵,  就是怕桨长了更容易打尾管了.

网友:
用个圆锉修一下主轴孔就行

网友:
孔位还是照原本的上孔位装上就好了.......换上430MM的大桨后,应该不难发现机子的稳定性跟3d滞空性变的更赞了!!!
中联在主轴及固定螺丝通过的地方需要在稍加扩孔一下会比较方便于日后的拆卸喔!!!(供您参考)

网友:
500V1还是用390桨比较合适,因为本身就是按390桨设计的。换430桨很多地方要改,比如尾桨要加大,原来的斜盘舵机85MG稍嫌不够力,要换5245或大舵机等。而且390比较省电,对电池要求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