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拖450电直搭配电调的问题高手请进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2008-06-19):
我的亚拖450买了两个月电调坏了反厂了,新买了一个35A的电调,不说名字了,表现悬停的时候散热片温度感觉烫手,而且中油门稳定悬停的时候电机会咳嗽,表现突然飞机一抽动,象要没有电又刹那间转动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弄的心惊肉跳,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因为什么,450是亚拖原厂的SEGF,电机是亚拖430X,出现这个问题很头疼,还有如果有选择的话好赢ESC-25A-GV1.1  和好盈ESC-30A-P1.1无刷电调这两个电调哪个搭配到亚拖450上好?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电调保护了
或者干扰
加个独立的bec
换个好电池(高容量高C)

网友:
30A的肯定要好点.但如果飞3D最好是40A或以上的

网友:
我也是亚拓450GF,用大肚子的电池飞到最后快没电的时候也会这样。

换块好电池就没事了。

楼主:
我想不应该是电池的事情吧,因为换了几块实验都这样,中油门悬停有耸动的现象,电调散热片烫手,反之如果电池不好,那电调也不该那么热呀

楼主:
刚才一早又调试了数回,好象就在中油门出现油门一顿一顿的现象,头疼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好多飞450魔友都选用中特威40A调速器.线性相当不错.动力反应迅速.你可以试下

网友:
40A的才安全。。。呵呵

网友:
我也有类似现象,我看现象比较象是抖舵啊

换条副厂皮带,看看

楼主:
看了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5515&extra=page%3D1有些启发,从新焊接了所有线头,实验了一下好象不咳嗽了,下午去飞飞试试,真的很感谢论坛和所有的模友,说不准谁就能真正的提出意见解决问题!

网友:
我发的帖子居然治好了LZ飞机的怪病!我很高兴,经常插拔电机接头的朋友,一定经常检查香蕉插头焊点处是否有断线或虚焊,那个地方被热缩套管封闭了的,一般不容易被发现,这个隐患不及时检查出来,最容易烧电机和电调,也容易把电池搞大肚子!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昨天出去试飞中油门还是偶尔电机顿一下,表现为刹间停一下又转了,可是线都从新焊接的,电调是新的,电池新的旧的都用了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
电调会烧,说明传动有点不畅,最看先查一下传动  不要太相信原配的电调散热片,不够地,,最好改大一下,我的就是改大的,都飞一年多了,什么事也没有,我可是一般都是三个电池,才休息一下的

楼主:
难道是电机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电调软故障

网友:
换一个电条看看 啊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调的问题
我曾有个固定翼的电机和电调,转动起来也是,虽然转得很快,但总是卡一卡一下似的

网友:
如果仅在油门行程的个别位置,电机出现抖动或者瞬时堵卡的现象,通常是因为电调和电机失步,楼主可以试试改变电调的进角设置。

如果是电调缺相或者电机有问题,则在整个油门行程始终会有抖动现象,而不是楼主所描述的,仅在个别油门点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