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AR7100了.

楼主(2008-06-19):
AR7100上市了......

网友:
那里有得卖?

网友A:
和7000的区别感觉只是小了点

网友:
ar7100自带定速的哦

网友:
带定速的是AR7100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7000的区别感觉只是小了点

应该算上了一小步台阶,由1024变成2048了.但需要控的支持.
DX7好象不支持2048.
还有个算上了一小步台阶的特点,供电接口升级,舵机供电总线升级,适合高速大矩的电老虎数码舵机了(达3A/单舵机好象).

网友:
那不错,可以和dsx9 配了

网友:
这是一段英文简介:
AR7100 DSM2 7 Channel Heli Receiver
Key Features

* Internal 5.2V 2A regulator for rudder and Aux 2 (for Gyro)(5.2V陀螺整流)
* Has both regular straight-through input-output connections and Internal 5.2V 2A regulator for the gear and throttle channels
* Includes one internal receiver and one remote receiver with a port for an optional second remote receiver(第二外部RX)
* Compatible with all Spektrum and JR DSM2 radio and module systems
* Two failsafe modes(双失控保护模式)
* Fail-on switch included

Overview

The AR7100 is Spektrum’s first purpose-built receiver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demanding heli applications(特为直升机设计). The combination of a primary internal receiver and secondary remote receiver allows the AR7100 to be installed in the best possible configuration for virtually any heli, while exposing the receiver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RF signal at all times. Additional features like two user-selectable failsafe modes, a built-in 5.2V 2A voltage regulator and EC3 connectors(EC3 电池接头)make the AR7100 the best choice for any heli pilot who wants the safety, security and clarity of 2.4GHz DSM technology.
Specs

* Type:Full Range Heli Receiver
* # of Channels:7
* ModulationSM2
* Band:2.4GHz
* Dimensions (WxLxH):47.3 x 40.2 x 14.2mm
* Weight:32.5g
* Voltage Range:6.0 to 10.0 volts(电源电压6.0 to 10.0 v)
* Antenna Length:Main RX: 30mm (1) Remote RX: 30mm (2)

AR 7100 R

AR7100R DSM2 7 Channel Heli Receiver w/ Rev Limit
Key Features

* Includes integrated RevLimit RPM limiter for glow engines(内建油机转速限制器)
* Internal 5.2V 2A regulator for rudder and Aux 2 (for Gyro)
* Has both regular straight-through input-output connections and Internal 5.2V 2A regulator for the gear and throttle channels
* Includes one internal receiver and once remote receiver with a port for an optional second remote receiver
* Compatible with all Spektrum and JR DSM2 radio and module systems
* Two failsafe modes
* Fail-on switch included

Overview

The AR7100 is Spektrum’s first purpose-built receiver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demanding heli applic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a primary internal receiver and secondary remote receiver allows the AR7100 to be installed in the best possible configuration for high performance heli's, while exposing the receiver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RF signal at all times. Additionally, the AR7100R features Spektrum’s integrated RevLimit RPM limiter for added safety and security,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an external throttle governor or additional hardware. Complete with two user-selectable failsafe modes, a built-in 5.2V 2A voltage regulator and EC3 connectors, the AR7100R is the best choice for any heli pilot looking to add the safety, security and clarity of Spektrum 2.4GHz DSM technology to their aircraft.
Specs

* Type:Full Range Heli Receiver
* # of Channels:7
* ModulationSM2
* Band:2.4GHz
* Dimensions (WxLxH):47.3 x 40.2 x 14.2mm
* Weight:32.5g
* Voltage Range:6.0 to 10.0 volts
* Antenna Length:Main RX: 30mm (1) Remote RX: 30mm (2)

反红的是我认为与7000不一样的部份,以示区别
这里没找到2048的字样?但我曾看到过,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