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你们用什么牌子的接收器

楼主(2008-06-20):
调查一下你们飞固定翼用的是什么接收器(包括油固)
我的JR9X2用过ESKY的+原装晶体 飞远了就失控,现在都不敢用了。
听说过飞高的这个牌子,没用过不清楚。
原装的太贵。
现在用的是红鹰二次变频 效果很好,飞到很远都没有失控。现在我经常去的那个店都找不到这个接收器,去过几次都说没货。
请问在网上哪里可以买得到啊?
还有如果飞油机能不能用PPM的接收 会不会造成干扰的。

网友A:
飞油机最好还是用原装的PCM接受器,油机危险,弄不好要死人的。

网友:
二变的肯定要好些,就是贵一些,不过比原装的要便宜不少哦 !呵呵!网上有很多卖的啊我看到过。飞高是老牌子了,没用过觉得贵了!电固的话现在一般使用西安的,油的话建议使用原配的,毕竟安全第一啊!

网友:
Esky、天地飞、艾特 都在用,没什么区别,都很稳定

网友B:
我用Futaba的设备,接收机有四个:

146IP、GWS R6NII、飞高8通道、孵化4通道。

感觉GWS的最棒,没发现和原装的156有什么分别。而且还便宜,才140左右。强烈推荐!

孵化和飞高最垃圾,抖得不能正常飞行。

楼主:
西安我也买过,几米以内就跳舵了。后来退了。换了ESKY的,效果也不理想。
只对红鹰的有信心,但是缺货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Futaba的设备,接收机有四个:

146IP、GWS R6NII、飞高8通道、孵化4通道。

感觉GWS的最棒,没发现和原装的156有什么分别。而且还便宜,才140左右。强烈推荐!

孵化和飞高最垃圾,抖得不能正常飞行。

GWS是二次变频吗?能兼容JR吗?哪里有卖的,给个连接吧?飞高的听说也不怎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油机最好还是用原装的PCM接受器,油机危险,弄不好要死人的。

没你说是那么夸张,我的油机还不是用TDF6通接收照飞不误~~~
关键起飞之前一定要测距离,而且是每次!

网友D:
大红鹰的好

我买了三只二次变蘋接收机非常好用六通才168元一只.操控距离远大约8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三只二次变蘋接收机非常好用六通才168元一只.操控距离远大约800米.

请问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你说是那么夸张,我的油机还不是用TDF6通接收照飞不误~~~
关键起飞之前一定要测距离,而且是每次!

距离倒不是问题,我问题最大的就是,十几位模友挤在一起飞,他们都是高频头大功率的好设备,由于他们功率大,接近频率的低端设备的飞机一飞近就失控,炸机,类似的事情发生太多。我的TDF6非常怪,我拿着控接近其他开控的模友,我的飞机就抖舵,所以我要和别人保持10米以上的距离,飞机飞得也要离别人远一点,但降落时通过别人的“防区”,经常出现干扰。我的那个控,几个朋友都知道,都敬而远之,白送他们也没人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距离倒不是问题,我问题最大的就是,十几位模友挤在一起飞,他们都是高频头大功率的好设备,由于他们功率大,接近频率的低端设备的飞机一飞近就失控,炸机,类似的事情发生太多。我的TDF6非常怪,我拿着控接近 ...

我用TDF也遇到这种情况, 基本上TDF只适合1,2个人同时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用TDF也遇到这种情况, 基本上TDF只适合1,2个人同时飞~~

就是,如果十几个一齐飞,都用TDF6飞油机,估计,不,不用估计,肯定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如果十几个一齐飞,都用TDF6飞油机,估计,不,不用估计,肯定死人。

十几个一齐飞???没见过,我想场面一定很壮观,好像偷袭珍珠港里面的场景,满天都是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个一齐飞???没见过,我想场面一定很壮观,好像偷袭珍珠港里面的场景,满天都是飞机

是的,上海申江路,天气好的时候,上空多架固定翼,下面多架直机都在飞,只要不同频,在临近结束时,都上天,场面甚是壮观。原来固定翼和直机分2个场地,今年以来,由于某些原因,固、直合并在一起,比较纷杂,设备差的,飞机被打下来常有的事,所以一般申江路设备至少也是6EX的,FF9和9X2比较普遍,当然12、14通的也有。上海的F1各项飞机、装备就要更加高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来全部都是有钱人,自己的那套烂设备破飞机都不好意思走过去同人家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