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30X电机热了就转不了?

楼主(2008-06-20):
亚拓430X电机热了就转不了?

刚刚买了充电器.充好了电.

就县停了几分钟..然后停下休息下..再上,电机就吱吱响了..一测.电压是3.8V.

是电调保护还是电机太热了.?

网友A:
掉了一相,请检查电机插头的焊接部分

网友:
电机应该无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了一相,请检查电机插头的焊接部分

什么意思啊.?电机的插头都插得很好..是不是低于3.8V就保护了.?

网友:
电机缺相了就会吱吱的响不会转。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动机的插头或者电调的插头虚焊形成缺相,重新焊接就好了

网友:
亚拓430XL电机,好盈40A,中进角,用13T铜齿,飞完一块电池下来好烫,再飞第二块电池电调就热保护了动力下降

网友:
好盈40A设置高进角

网友:
电调增加散热片

网友:
电机太热,相间短路,冷一会,又可以转。

楼主:
现在冷了N个小时还是不行啊..就会吱吱声慢慢的转..时速可达到1KM每小时..快吧.?

网友:
好盈40A高进角也不行,

楼主:
我的是好盈60A的..原因查明..是一个香焦接头的线断了,重新焊接又可以爽飞了..嘿嘿..多谢大家/!

网友:
没断线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