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进过 9xII 的工程模式 (service menu) (新增9xII部分硬跳线说明)

楼主(2008-06-20):
网上找到 JR 9303(9xII) x9303(DSX9) 的进service menu的方法,试多次都无法成功。

Accessing the X9303 and XP9303 Service Menu:
  • Pull Throttle Hold switch into the forward position.
  • Pull AILE D/R switch up.
  • Power the set on while keeping ENT button on front panel pressed.
  • Rotate roller activator until Trim Step is highlighted.
  • Press roller activator on Trim Step, rotate to AILE.
  • Switch AILE D/R down, press roller activator, switch AILE D/R up, press roller activator.
  • Repeat Step 6 four more times and on the 5th (total) time access should be granted to the Service Menu.
Here is a list of things you can do - should be in order as you scroll through each item. This is not a complete list, and there are likely lots of other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 From here, SW test allows you to test each switch and microswitch.
  • The next menu item is Hard. Con. By rotating the selector bar it becomes obvious what can be changed by soft selection. Where the highlighter does not move it indicates that this is a hard connection on the PCB, bu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able this can be modified accordingly.
  • Next item is Stick Neutral. Center all sticks and side trimmers, press CLR followed by STO. This then stores all the centers for the sticks.
  • Next is Stick Ga. Moving all sticks and side trimmers to max & min positions finalizes the stick calibration.
  • Moving the selector across to the right allows for setting front panel voltage, and at what voltage the alarm will activate for low battery.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exit, and each one has a different effect. Total reset of system and loss of models stored, reset of the config data only. For straight calibration purposes, rotate back to EXIT and press the button next to : Reset start (No Initialized)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866144

经多次试验和与国外玩家讨论,终于成功试出9xII的service menu, 进入方法和控的stick mode有关系,上面的流程是stick mode 2的方法,对于我们购得的大部分是stick mode 1的控, 要使用 TRN 代替 TH.HOLD,其它相同 (在第6步前拉住TRN即可)

提示: 不懂的项目请别随便乱动,可能导至摇控不工作, 特别是重置工厂设置及RAM EDITOR功能, 错误的恢复工厂设置可能会丢失很多需要工厂校准的数据, 使用控不能正常工作, 必须返厂维修(重校准)

楼主:
再贴个 9xII  PCB板配置跳线给大家研究

SJ0
SJ1  Activates ZPCM
SJ2
SJ3
SJ4
SJ5  Deactiaves STICKMODE
SJ6
SJ7
SJ8
SJ9  Activates STICKDIR
SJ10 Deactivates TRANSFER
SJ11 Activates IDELUP/TH.HOLD ALARM
SJ12

还有几个在service menu里看到的硬设置,还不知道对应哪些跳线,初始stick mode等

网友:
不错哦,这个资料很重要!

网友:
我也没法成功进入哦。来翻译一下咯
1、拉起油门并将开关保持前向
2、将AILE D/R开关上推
3、按住面板上的ENT建开机
4、旋转滚轮直至Trim Step选项高亮显示
5、按下滚轮进入Trim Step菜单中并旋转到ALIE
6、下拉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上推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
7、重复第6步操作4次,当第5次(总共)时就应该能进入Service Mode

楼主:
第1步是 拉起油门保持开关向前位置

楼主:
成功进入,第6步前拉住 TRN 开关即可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弄来弄去进不去....

网友:
我也成功进入了~!!!

楼主:
service menu 应用
1. 报警电压设置, 对于换过锂电的TX, 设为10.5v比较合适
2. 摇杆和开关测试, 测试所有部件动作正常
3. 摇杆校准和行程, 如发向摇杆中立有轻微漂, 可以使用摇杆校准功能重新校准, 使用时间长后,电位器产生磨损也会有轻微漂移
4. (高级) 油门微调改为模拟, 在美国和欧洲的9xII(XP9303) 都是3+1 Trim方式,如果能搞到那个油门模拟trim的部件,可以自己换成油门模拟的,主板上有现成的插头,只要在service menu里设置一下 ANALOG TRIM 就可以了
5. (高级) 短油门行程设置, 在油门增加限位片, 使油门行程减短, 特别对于日本手的TX很用
6. 关闭stick mode 选择功能, 设定默认模型类型(HELI->AREO etc)
7. (待发崛)

service menu 功能清单
一、EXIT 退出
1. RESET start (No initialized) 直接退出,不进行初始化
2. All initialize Model & System data 初始化模型数据和系统数据
3. Initialize System data only 仅初始化系统数据
2,3 二项慎用

二、Sw test 开关测试
测试所有开关动作是否正常, 同时按下ENT和滚轮下压退出

三、Hard. Con 硬件配置(和跳线配置)
1. Reduced TH 短行程油门
2. Analog TRM 油门通道使用模拟拨杆式微调
3. HZHD TYPE (我还没查到)
4. INIT TYPE 初始化类型,默认是直升机(HELI),玩固定翼为主的可以改成 ACRO
5. Trim PopUP 微调时显示跳出提示
6. R.TRM Beep 微调时发声(不过改变后没什么用,可能R.TRM指的其它,默认是off)
7. TX H/W 摇控器型号 PCM9X_2 和 P9X_OLD, (可能同一fireware应用于多种控)
8. S.Mode STICK MODE可用户设置
9. INI.S.Mode 初始STICK MODE, 不可设,由硬件跳线配置
10.TH.Dir  油门方向可设置 (硬跳线)
11.ZPCM ZPCM模式可用 (硬跳线)
12.WARN 开机TH.HOLD 或F.MODE不在NORMAL时报警
13.IMODULE 发射模块类型
更改 1,2,3 后需要摇杆重校准

四、Stick Nut. 摇杆中点位置
显示所有模拟量摇杆的中点位置, 按功能最下按钮重记忆,按CLR清零
重置零点时把所有摇杆置在中点(包括油门)
(由显示值可见9xII的摇杆是10bit采样的, -511-+511)

五、Stick Ga. 摇杆行程校准和电池设置
1.左半部是摇杆的上下行程数据,按CLR进行校准,摇动所有杆到最大最小值多次
2.右半部是电压测量值校准
3. Lithium 备份锂电池电压 (9xII 不需要备份电池,使用eeprom存储配置,永不丢失)
4. Battery 主电池电压校准, 显示值和实际电池电压校正, 调节数值使显示电池和测量电压一致
5. LOW Bat 设置报警电压, 一般Ni-mh/Ni-CD电池设为9V(默认), 锂电池设为 10.5V
6. Contrast 面板对比度电压校准 (9xII上无效, 可能在带背光的9xII limit上有用)

六、Initializ 初始化数据
1. 使用硬跳线来初始化模型数据的STICK MODE
2. 初始化模型数据并重启设备

七、TRANSFER 数据传输
把所有配置数据传输到另一台遥控设备,或接收另一台设备的数据
List键改变模式, CLR开始

八、RAM Monitor 内存数据查看

九、EDITOR 内存数据直接修改 (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功进入,第6步前拉住 TRN 开关即可

您能否说的更明了一点?谢谢!

网友:
第一项正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能否说的更明了一点?谢谢!

使用TRN代替TH.HOLD sw,使用同样步骤

网友:
小试了一下真进入了,哈哈!

网友:
成功进入,感谢楼主!

网友:
改为短行程油门后,请问摇杆可以自己校准吗?
可否是您说的“五、Stick Ga. 摇杆行程校准和电池设置”这项啊

楼主:
可以自己校准,就是 stick Ga 这里左边,按CLR,然后所有摇杆拉一圈(别忘了左右拨把)

最好先校零点,再校行程 (stick Nu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校准,就是 stick Ga 这里左边,按CLR,然后所有摇杆拉一圈(别忘了左右拨把)

最好先校零点,再校行程 (stick Nut)

谢谢您的回复
不过您说的“别忘了左右拨把”是指哪些呀,新手实在不懂,呵呵,请别见怪

网友B(2012-04-15):
还是没能进入,遥控没响应我,改了油门挡板,还没能校准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