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混控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08-06-20):
纸飞机
舵机
这样装(对称装) 用T06A设置三角翼混空
打升降舵 舵面差动 打副翼 舵面一起上下动 怎么办 难道要把舵机同向装 那样不对称舵量把握不好

网友:
你用混控模式啊,如果不对的话在混控模式里设置,我用的是TDF6A的它的混控模式可以两个通道分开调节的

网友A:
反向,设置反向。

网友B:
把兩個舵機插針線換下就行了。就是把兩個舵機線調換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