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到底是什么?
前几个月买了个TDF6A的控,(因为当时家里还有个4通的空,由于某种问题导致遥控距离太短不能用了)然后接到我以前的XXD30A+2212    1500KV的设备上,当时就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接好后打开遥控器开关电调接上电池声音都很正常,但是你把油门往上推的时候它只能推到一半,过半油门的时候电机就再也不能输出比一半油门更大的动力了,我开始以为是控问题,我换了空还是这样,后来又卖了个电调和电极以为是电调或电机问题,可是换了之后还是这样,这个大家有没碰到过啊?

网友:
油门设置不对,请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TDF6A说明书上没有设置油门行程的啊,那怎么才能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2S电池吧?

楼主:
不是,我用的是镍氢的,这个和电池也有关系么?

网友:
电压低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绝对电池的问题,换锂电试试

网友:
电池C数不够

网友:
晕,用的是镍氢电池,放电电流太小了当然会这样。

网友:
电池放电倍率太小。

网友:
貌似电调设置不对啊

网友:
油门行程在电调上设定,请看看电调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