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2奇怪抖舵,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

楼主(2008-06-20):
上周日,我的450-V2终于安装调试完毕,兴冲冲拿去试飞,
起飞一切正常,到了空中突然机身猛的一下沉,在空中扭了几下
然后又恢复正常,过了几秒又重复这样的情况
原先使用的770S接收机,又换了一个649,起飞后有改善,但仍然有抖舵现象
在坛子里看到有高手说,亚拓的原装皮带含碳量太高,告诉转动容易出现干扰频
回家后换了条GL的皮带,谁知道昨天下午去试飞,抖舵现象依然,反而更严重
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小弟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A:
仔细检查电机电调

网友B:
接收机用的是啥型号?

楼主:
接收机是770S和649啊

网友C:
V2碳纤维机身的?检查接收天线和碳纤维机身有没有直接接触,有接触的地方用热所管包好了,再拉好天线。什么电调、电机?

网友B:
jr控容易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