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螺丝胶用什么强度的?

楼主(2008-06-20):
大家的螺丝胶用什么强度的?

网友A:
我买的是Loctite243,亚拓原配的是Holdtite T43,这两种都是中强度蓝色的

网友A:
轴承胶我买的是Loctite 609,亚拓原配的是Holdtite R48。性能基本一样的

楼主:
螺丝胶用高强度如何?

网友B:
粘螺丝用中强度,如242
轴承要用高强度的

网友C:
高强度,中强度都有,高强度用于铜齿根皮带轮的固定。

网友D:
一般用蓝色的T43。

网友D:
原帖由
wxyh
于 2008-6-20 14:10 发表
一般用蓝色的T43。
你也太夸张了吧,直接复制,字都不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