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运动机穿龙门

楼主(2008-06-20):
在过几天我们学校的航模组要去参加兰州市的比赛
我买的是翼龙红色的那款运动机,项目是穿龙门,老师让我们绕八字飞,请教下绕八字的话有什么技巧吗?还有没有比绕八字更好的飞法呢?

先谢谢下~~~~

网友:
关注一下.
为什么结绕8字飞?

个人看法: 直接就小角度俯冲, 保持速度不要太快, 穿过龙门, 然后推油拉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过几天我们学校的航模组要去参加兰州市的比赛了
我买的是翼龙红色的那款运动机,项目是穿龙门,老师让我们绕八字飞,请教下绕八字的话有什么技巧吗?还有没有比绕八字更好的飞法呢?

先谢谢下~~~~

要在兰州搞比赛么,请讲一下具体时间及地点,到时一定棒场,谢谢!

网友:
8字飞的技术要求可高咧!   高度,速度,油门控制,转向半径,这些都是关键!

网友:
8字,就是古巴8字吧,和英曼迈差不多,就是距离短点,我觉得翻转倒飞时要保持住一点,再拉杆,这样看上去感觉柔和一些。

网友:
水平高的话转弯半径小一点,掉过头来稍加修正穿龙门
还不是很熟悉的话放远一点掉头,这样调整的时间长

网友:
龙门多宽?多高?是练习贴地飞行?呵呵,这个不太懂。

楼主:
龙门宽10米,高4米,限时5分钟,看谁穿的多
地点应该在西固的深沟桥吧
完了确定了我发上来~~~~

网友A:
直接围着顶竿做内圆周就最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围着顶竿做内圆周就最利害

这个注意好!

网友:
说来容易做来难,建议你还是穿过两个龙门后再调头飞回去再重新穿........注意圈要尽可能小些....

网友B:
应该这样穿是最快的,所以要练8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龙门宽10米,高4米,限时5分钟,看谁穿的多
地点应该在西固的深沟桥吧
完了确定了我发上来~~~~

基本上绕着杆子转就可以了,飞八字要过两边的杆,转弯半径太大

要是我的话,选一个暴力电机,45度到60度的侧飞,围着杆子团团转,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样穿是最快的,所以要练8字

为什么不是连续的筋斗,那样不是更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是连续的筋斗,那样不是更快吗?

这个飞机动力不太够,连续筋斗估计会越翻越低

楼主:
要是能连续筋斗就好了
必须先飞10米航线,穿过龙门,在飞过10米航线,完了掉头,重复上述动作~~~
明天比赛,西固深沟桥,技术不成,由于上学,只有星期天老师开车去外场训练,结果,好多次星期天还下雨~~~背+悲啊~~~~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把脸都丢完了~~~

网友:
祝LZ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