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前辈进一下

楼主(2008-06-20):
那位前辈能给推荐一个控,大家都用什么控?谢谢

网友:
FF9,9X2
14MZ

网友:
个人感觉3810和9X2都可以。

网友:
就此问一下,玩船用枪控好还是9X2好?

楼主:
问题同上,船用枪控好不好?

网友A:
以我來说!

现在的机器一般都是可以加上副油针的,3ch以是必须的了.(枪控现在最多是3ch)
以耐久的FSR-V來說最少也要用上4ch,以中压浪板和副针最好用是微调式的轉扭來控制,手不容易碰亂,(所以最好用4ch以上的棍控.)

网友:
3810  388  3VCS

网友:
3PK和M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一般都是可以加上副油针的,3ch以是必须的了.(枪控现在最多是3ch)
以耐久的FSR-V來說最少也要用上4ch,以中压浪板和副针最好用是微调式的轉扭來控制,手不容易碰亂,(所以最好用4ch以上的棍控.)

专业人士的解说就是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一般都是可以加上副油针的,3ch以是必须的了.(枪控现在最多是3ch)
以耐久的FSR-V來說最少也要用上4ch,以中压浪板和副针最好用是微调式的轉扭來控制,手不容易碰亂,(所以最好用4ch以上的棍控.)

谢谢,我想用天地飞6A不知道大家觉得可以吗?

网友:
6A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