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6-20):
请问旋翼机平尾要不要升降驼??????????????????

网友:
可以要
也可以不要
要看你怎么弄

网友A:
对,赞同2楼意见。一般情况没做的,通过控制旋翼的前后仰来达到升降的效果

网友:
作用上是不要的,加上也可以,应该能增加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赞同2楼意见。一般情况没做的,通过控制旋翼的前后仰来达到升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