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涡轮增压的原理,给发动机装个空滤.

楼主(2008-06-20):
我们利用发动机的冷却风扇转动产生的压力.将高压气体用导管送到化油器.导管前面必须要装空气过滤网.如果单在化油器口装个过滤的话只怕压力不够.再一个还要补影响发动机的冷却,

网友A:
风扇里出来的空气被发动机热量加热,空气密度降低了,不一定能够提高进气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里出来的空气被发动机热量加热,空气密度降低了,不一定能够提高进气效率。

请搞清楚气流方向,空气怎么可能被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里出来的空气被发动机热量加热,空气密度降低了,不一定能够提高进气效率。

看清气流的方向,

网友:
应该不错 提高进气效率 还起到过滤作用.LZ做好了放图来看看啊.

网友:
楼主所谓的“高压”有多高呢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压力.

网友:
滤网网眼太大,等于没有装,太细,发动机吸飞不足,功率下降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
滤网并不是不可以用

我就有用80目的滤网罩在进气口上。问题是你要想办法增加滤网的有效面积,这样的话你就不必担心引擎会吸气不足了。对不??

网友(2008-08-03):
风扇里出来的空气被发动机热量加热,空气密度降低了,不一定能够提高进气效率。

这不一定,离心风扇是对空气作了功,但加热量非常微小,汽缸头的温度也很难传过来,我看这方案可行,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涡喷板块,关键是压缩比,压缩比大了,空气的压力才能得到提高。

网友:
就怕发动机受不了

网友(2012-11-21):
明显这是没用的.发动机除了燃烧室其他地方都不是密封的.看不见油出来是因为油的张力比水大而已.从化油器进去的风再怎么大,发动机回压的时候也只会带走那么一点点,构造决定增压的不可行.搂住不清楚甲醇发动机的结构么?

网友:
其实增补增压也无所谓,主要是能起到空滤的作用就好了,由于进气有杂物我以前坏了两个发动机,最后放弃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