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冲A123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请教X6冲A123是不是只能用串冲,可以用平衡冲吗?
如果是串冲那根本不叫冲A123,充其量只能算可以设定截止电压。

网友A:
X6里面A123的充电算法和LIPO,NIMH的算法都不同。

楼主:
那接法是不是和普通锂电一样,再在菜单里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