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问题.本来装上面的,现在装下面是不是要打反向开关.?

楼主(2008-06-20):
401问题.本来装上面的,现在装下面是不是要打反向开关.?

老鸟教教!!

网友:
主要看方向对不对啊,如果不对可以转个180也是对了

网友:
这应该不是这样理解的吧.

楼主:
晕死..现在我装在上面就好了,但是装下面就会自旋,怎么回事啊./

网友:
陀螺仪反装后
设置遥控器4通道反向,或者舵机摇臂反向这2个组合。总有一种组合是对的。就不自旋了

网友:
成龙,你换了个马甲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1问题.本来装上面的,现在装下面是不是要打反向开关.?

老鸟教教!!

装下面后拨401的反向开关就OK了。遥控上的感度正反是没有效果的。

确实是否是感度反向:如果是反向的话,打方向旋转速度会越来越快!也可以把飞机拿在手上,左右转一下看看尾翼的方向是否正常。

网友:
亚拓的说明书也要看看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下面后拨401的反向开关就OK了。遥控上的感度正反是没有效果的。

确实是否是感度反向:如果是反向的话,打方向旋转速度会越来越快!也可以把飞机拿在手上,左右转一下看看尾翼的方向是否正常。

与感度无关的
直接调反向就成

网友:
试一下不就行了,就两个方向嘛
这样不行就那样
实际上应该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