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EXHP控如何在ESKY LAMA上使用

楼主(2008-06-20):
我有个6EXHP的控 原装晶体是72HZ的 买了个二手的ESKY LAMA V3后,LAMA的原装晶体是35HZ的,然后我就 把原装LAMA控的35HZ的晶体拔下来 装到 6EXHP上 打开控的电源 再打开 LAMA的电源 ,控已设置成PPM格式了,油门曲线 也调试好了,可 LAMA一点反映也没有,把两个 都换上72HZ的晶体后 也没反映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草啊,两个不同的频率怎么用啊,,,要都是72m或者都是35m的才可用。。。
我的6ex是72m频断的 我就可以用来飞lama,,,不过lama的接收不怎么样,飞不远就失控,接收不好,控再好也白搭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第一行的观点我赞同
第二行的观点,飞不远就失控了。。。
我的RD8000飞LAMA好好的,
6EX是垃圾,你居然用它来做例子,还怪接收不好,KAO

网友D:
6ex垃圾个屁!我就用6ex飞lama

网友E:
应该可以,你看看3通道有没有反向,还有油门是否锁定为0。把斜盘模式换成1-S模式。

网友F:
应该不行.72频的遥控和35频的接收机.怎么配成一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