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的进来一下.

楼主(2008-06-21):
6EXHP,146IP,40M的,能换用72M的晶体吗.

网友A:
绝对不能!

网友B:
我是不懂的也进来,走错路了。听他们说好像不行!!!!!!!!!

网友C:
一般来说.若遥控上的高频头是可以移动的.就可以进行40频和72频对换.

网友C:
但直接在40频的高频头上插72频的晶体.是不行的.

网友D:
十个有十个都说不行,我也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