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哪种陀螺仪?

楼主(2008-06-21):
请教下用过的朋友 我想买
陀螺仪
先看上华科尔的GX02了 可是华它的品牌争议大 我就想问问用过的朋友能不能买它 还有就是GL730
请大家推荐下 谢谢了 还有没用过的朋友请别对它们发表意见 因为老能看见愤青~!总之请大家推荐下600左右的陀螺

网友A:
600左右,放心省心的还是GY401!

网友B:
401,不会后悔

网友C:
还是听大家说上401吧,600可能不够,加多200吧

网友:
600二手市场95新的401应该可以收到

网友D:
401吧..买了不后悔.差那么点钱,质量还是不同的嘛..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都600的预算了,何不咬咬牙上401啊?401已经是中端陀螺的标杆了,只要是用过的没有说二话的。要是200的预算还可以考虑考虑那些牌子。
401对初学者的意义就在于:使用稳定,从来不会无故找麻烦。以后飞到3D了也不用升级设备。退一万步说,半道不玩了,出手也方便,不会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