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laoz指教

楼主(2008-06-21):
油涨价了,每位同事都看着车脸上表露愁容。
为省油小军忍不住了,想用老婆的QQ车安laoz老先生的方法试试。
方法:市电冲车用电瓶组-----电解水----产氢、氧-------与燃油混用。
请问老先生:每个环节都应注意什么?

楼主:
老先生:车用电池组容易搞到,也容易安装。你介绍的氢、氧发生我们咨询了一下也不贵。你能不能告知我们发动机风门和氢、氧起源气管的连接方法?谢谢!
我不能上传图,不能表示的很明白。是不是把氢、氧气源管悬置在发动机风门口?这样的话就应该用一段胶皮管装卡在风门上,这段胶皮管就当作引流气道(把氢、氧气源管悬置其中间)。这样是不是才合理?

网友:
惊得我半天不知道该说啥。对你的敬佩滔滔江水啊~~~~~

楼主:
老先生是不是化油器要改改?

楼主:
那个拓荒垃圾为何惊呢!
因为拉车的驴惊了它也惊了。--赵本山的解释

楼主:
小军说,如果这个办方能搞好对他可真是太方便了。他的车库有市电。
请老先生帮忙,解小军的愁容。
我们大家希望老先生能把气、油的给量出示一下。我们担心气量过大暴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先生:车用电池组容易搞到,也容易安装。你介绍的氢、氧发生我们咨询了一下也不贵。你能不能告知我们发动机风门和氢、氧起源气管的连接方法?谢谢!
我不能上传图,不能表示的很明白。是不是把氢、氧气源管悬 ...

先生好?
小军不必另加电池.刚刚写了一个钟回复你.但是当我按"发表"时.网点打不开,全废拉.请你把邮箱给我.
网下交流较好.
我的邮箱:  fs1935zca@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先生是不是化油器要改改?

只将主量孔堵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军说,如果这个办方能搞好对他可真是太方便了。他的车库有市电。
请老先生帮忙,解小军的愁容。
我们大家希望老先生能把气、油的给量出示一下。我们担心气量过大暴缸。

汽车完全不必靠市电.它的发电机功率大.可负担的起.
刚刚我写了很多细节与方法.由于是视通.一到下午好慢.发不出全废了.写的我好累.给我邮箱把.
我的是
fs1935zca@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涨价了,每位同事都看着车脸上表露愁容。
为省油小军忍不住了,想用老婆的QQ车安laoz老先生的方法试试。
方法:市电冲车用电瓶组-----电解水----产氢、氧-------与燃油混用。
请问老先生:每个环节都应注意 ...

不用市电.不需另加电池.汽车的发电机功率比摩托车大很多.电喷.与化油器的车引入方法不同.
在这只能简单说.文稿太长拉.还是在网下说把.
我的邮箱--fs1935zca@126.com

楼主:
谢谢!老先生费心了!我们下线联系吧!

网友:
建议老遛试一下!估计很快我们就听不到老遛的声音了!哈哈!!
记住:一定要亲自实验!!

网友A:
关注中,实践出真知,如果真的“不用市电.不需另加电池”,那一定是最颠覆性的发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实践出真知,如果真的“不用市电.不需另加电池”,那一定是最颠覆性的发明。

这可不是甚么发明.请别搞错.我只是为了省油.搞点小改进而且.请你上到我刚刚发的"水燃料大潮将要到来"内的连接上去看看老外的省油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