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BEC是开关的好还是线性的好

楼主(2008-06-21):
UBEC两种方式开关和线性,不知道哪种好,听说开关式的容易有干扰,可以亚拓二合一是线性的,仍然有失控现象,迷惑了。

网友A:
供电电压高,只有开关可选
22v的输入要变到5或者6v,如果是线性,多余的16v全变成热量浪费在ubec上,假定平均负载是1A,ubec就要承受16W,呵呵可以烤鸡蛋了
如果用线性还是失控,那要查查其他原因。用独立电池供电,看看情况如何,如果失控还存在,就不是bec的问题。

网友A:
干扰可以是空间耦合或线路耦合过来的。在不知道具体来源时,可以采取一个或几个措施试一试
将bec连到接收机的线在磁环上绕几圈,光穿磁环没多大用处
在接收机的电源正和负之间加一个低esr的电解电容,大约100uf的
将接收机整个用铝箔包起来,天线远离bec。

网友B:
楼上的用的是什么牌子的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