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能过放,那单片最底不能底于好多伏啊?

楼主(2008-06-21):
电池不能过放,那单片最底不能底于好多伏啊?

网友:
最好不低于3.7V就是安全的

网友:
最底3.3V不过建议不要底于3.7V

网友:
那玩完下来测得电压是多少...???3.8???还是3.7??

网友:
飞行的时候不要超过3.3,然后休息的时候不要超过3.7

网友:
空载3.7---3.9

网友A:
飞行的时候不要超过3.3,然后休息的时候不要超过3.7??????

网友:
你打错字还是什么...最好你是打错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的时候不要超过3.3,然后休息的时候不要超过3.7??????

他的意思飞行的时候负载状态不要低于3.3V,空载状态下不要超过3.7。明白不?嘿嘿!